横梁移动的机器,下面导向机构是如何布置的?

楼主(2022-06-06):
国外的一款机器,工作台不动,横梁前后运动。先装好横梁,再将其整个与工作台从底部连接。目前明显看不到下面的导轨滑块,朋友们知道底部是怎么导向的吗?

模型是我自己排的示意图,但是看视频,不像是这种配置。想不明白,抛出来集思广益下,请各位指教

运动中

运动中

横梁安装后

横梁安装后

横梁

横梁

排布模型

排布模型

网友A:
视频发网盘,帮你瞅瞅

网友B:
没有看到视频,但是以前见过类似的结构,滑块和导轨一般都是安装在侧面。

网友(点评):
楼主自己画的模型,全靠2个滑块挂在导轨上,整个横梁的重量全在滑块上面,基本撑不住

网友(点评):
有导轨的,重量不在滑块上,还能在哪里呢?撑不住,滑块负载校验一下,加大一号如何?

网友C:
动龙门结构,参考开料机,木工雕刻机

网友:
|hss225发表于 06-06 21:57动龙门结构,参考开料机,木工雕刻机
也可能是圆轨

网友C:
更像是侧面安装的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发网盘,帮你瞅瞅

好的,谢谢视频如下:https://pan.baidu.com/s/1Jwn5Ojr12eeowEx_pgq6RA?提取码:aq4j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视频,但是以前见过类似的结构,滑块和导轨一般都是安装在侧面。

只是奇怪根本看不到任何导轨,导轨不布置在边上的话,好像也没多少位置适合安装。

这个横梁不重的,也就3-5Kg.

楼主:
光轴的话底部是必须一条横板把两侧连起来,目前看连起来的话,整个行程和其他地方也会干涉的。视频已发,可以完整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像是侧面安装的滑块

其实最好是侧面,但看视频,应该是横梁组装好从下面锁的。视频已发到盘里了,可以看下。
https://pan.baidu.com/s/1Jwn5Ojr12eeowEx_pgq6RA?

aq4j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龙门结构,参考开料机,木工雕刻机

嗯,谢谢😊,已看过。基本都是侧面布置导轨。只不过这个机器明显是先组装横梁再整体安装,也没看到侧面导轨,所以感觉不像侧面导轨滑块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发网盘,帮你瞅瞅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meJo7XpURSg9iof0Tcu-A?pwd=ft7r 提取码: ft7r

这个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meJo7XpURSg9iof0Tcu-A?pwd=ft7r 提取码: ft7r

这个更清楚

笑起来,真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奇怪根本看不到任何导轨,导轨不布置在边上的话,好像也没多少位置适合安装。

这个横梁不重的,也 ...

正面安装导轨,就一定不行吗?

看不到导轨,显得bigger高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安装导轨,就一定不行吗?

看不到导轨,显得bigger高一点吧

放在下面是有道理的。一方面高度和重心会好,二是最主要的,医疗的东西运动油脂什么的也不安全,三是缺失会影响操作体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在下面是有道理的。一方面高度和重心会好,二是最主要的,医疗的东西运动油脂什么的也不安全,三是缺失 ...

你要么增高底座的重心,要么增高龙门的重心,放在下面不是必须的。

清洁,全封闭也不是难事;

你要copy这个设备,你可以改一改,避开专利。

看这个视频,感觉医疗项目不差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么增高底座的重心,要么增高龙门的重心,放在下面不是必须的。

清洁,全封闭也不是难事;

好的,谢谢交流。机械这个行当,现在新能源汽车 半导体 医疗都蛮不错的,并且在传统行业打牢基本功了  跨界到医疗这边比较容易干成事情。医疗这边大部分其实机械不是太难,很多跨界的知识储备套用上来,就是创新。可以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么增高底座的重心,要么增高龙门的重心,放在下面不是必须的。

清洁,全封闭也不是难事;

而且重新看了一遍视频,底部滑动的板子离工作台下平面非常近,目前看到的导轨好像都没有这么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视频,但是以前见过类似的结构,滑块和导轨一般都是安装在侧面。

重新看了一遍视频,底部滑动的板子离工作台下平面非常近,目前看到的导轨好像都没有这么薄的

网友D:
没看视频,看照片明显是装在侧面,感觉是易格斯的铝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视频,看照片明显是装在侧面,感觉是易格斯的铝导轨。

1.易格斯铝薄导轨用不到这里,移动横梁也有3-4公斤,精度也达不到2.视频里明显看到,横梁是用螺钉从底部,和伸出来的一个件锁紧,只是这个件距离工作台下表面很近,一般的导轨没那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1.易格斯铝薄导轨用不到这里,移动横梁也有3-4公斤,精度也达不到2.视频里明显看到,横梁是用螺钉从底部 ...

不可能是非标导轨吧

网友E:
如果线性滑轨没有这么低的,可以不可以用交叉滚子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线性滑轨没有这么低的,可以不可以用交叉滚子导轨?

这个没用过,又扩展知识了。目前看到的交叉导轨,好像动轨部分、定轨部分一样长?这个机器时横梁很短也就70mm左右,行程300+,如果动定要求长度一样就不好用,不过不知道可否将动的部分短,定的长这么用???没接触过这个,开个脑洞,请勿见笑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V型导轨?

网友F:
用的空气轴承,气浮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空气轴承,气浮平台。

哈哈,这脑洞真大。没有用到气路的

网友:
医疗的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