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Creo工程图求助

楼主(2022-06-06):
普通圆线螺旋弹簧,画工程图的时候,想要同时表达自由长度、允许最大负荷长度、压紧长度,但视图生成的时候只有一个长度状态。怎样设置能放三个视图,分别表达三个长度状态?

网友A:
你的问题回答不了。
弹簧的工程图一般如下图标注,详见附件,供参考。

网友(点评):
标准产品的样本资料上,是有图对比的,不过国标画法就是在弹簧旁边画一个三角形表示压缩性质。。。

网友:
不同的转态CREO有简化表示,好比一张图纸钣金的 你有展开图也有三视图 一样道理

网友(点评):
还得再摸摸,没找到相关的资料学 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回答不了。
弹簧的工程图一般如下图标注,详见附件,供参考。

Fj的角度怎麽求,有什么公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Fj的角度怎麽求,有什么公式吗?

那就是个示意啊。
不过要准确也行,按弹簧的刚度系数去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