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内孔径如何确定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2-06-06):
这个传动轴连接齿轮的轴径是25的,齿轮的d为162,齿轮的内孔径和轴径一样为25可以吗,

网友A:
一般都是和轴一样的,除非有特殊要求,才会加大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和轴一样的,除非有特殊要求,才会加大孔径

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B:
这要做受力分析呀,齿轮传动受力多大,看25的轴强度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和轴一样的,除非有特殊要求,才会加大孔径

请问,齿轮的图纸上分度圆直径需要标出同轴度吗,还是在内径上标圆柱度

网友(点评):
这是两个概念的事,分别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做受力分析呀,齿轮传动受力多大,看25的轴强度够不够。

我也感觉轴有点小,这个是连减速器的,减速器的输出轴就是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做受力分析呀,齿轮传动受力多大,看25的轴强度够不够。

我刚才用书上公式算了一下,差不多,传动的力200N,功率1.5KW,转速215r/min

网友C:
看了一下图纸和大家的评论,有点心得和疑问。
1. 25的孔一般可以承载的扭矩为300Nm以内,键是调质键。因为你这个键槽公差看,键是过渡配合,没有冲击载荷,如果是较松键配合,有间隙的,另算。
2. 外圆的公差带是0.04mm,跳动也是0.04mm,应该不合理吧?
3. 有一个疑问,有没大佬来回答下,分度圆上标了同轴度0.025,这个0.025能不能检测,一般齿轮只检测F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图纸和大家的评论,有点心得和疑问。
1. 25的孔一般可以承载的扭矩为300Nm以内,键是调质键。因为 ...

对,那个同轴度,我看大部分图纸上都没有标出,书上在内孔标了圆柱度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图纸和大家的评论,有点心得和疑问。
1. 25的孔一般可以承载的扭矩为300Nm以内,键是调质键。因为 ...

可以测的,一般就是和外圆跳动测法一样。穿轴,然后用量棒,百分表测。如果更精确也需要专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