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佬学习

楼主(2022-06-06):
同一轴上有两个刚性连接的不同模数的齿轮,它们可以分别和相同模数的齿轮啮合吗?为什么?

网友:
理论上:
两标准直齿圆柱齿轮正确啮合: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
两标准斜齿圆柱齿轮正确啮合: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螺旋角相等,而且旋向相反。

实际上:
异形齿轮(可以认为已经抛弃了模数概念的)也可以啮合,但实际生产中几乎没有意义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即便模数不相同,也可以。

补充内容 (2022-6-12 22:44):
呃。。。看见后面朋友的回复,我发现是我理解错了。模数相同时齿轮啮合的基本前提。一对齿轮模数相同,一根轴上的两个齿轮,模数可以不同

网友(点评):
这个历害了。

网友(点评):
这个历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