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助一个sw的宏公式

楼主(2022-06-06):
公司的零件名类似于  BL20220606V 这样的,有些零件有对称件,需要在自定义属性上填写对称号,BL202206060AV,多了一个0A    现在想找一个宏公式,方便填写对称号属性,方便再工程图使用。不用每次都去填写。求助 求助 求助  万分感谢

网友:
有需要可以给你定制,不白忙活!

网友A:
在配置属性中填写,不同配置不同名称

网友:
直接填写不就完了?SW生成镜像零件时本来就有保存过程

网友B: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原始零件文件名是 BL20220606V.sldprt
1.镜像生成相反版本的零件 零件的文件名是  镜像BL20220606V.sldprt
2.进入到 镜像后的零件
3.找到API里的接口 找到自定义属性的接口
4.获取当前零件的零件名
5.分割 获取到的零件名字串符  头-2  尾-8
6.用刚才分割后的字串符 +“0AV”
7.把处理后的字串符 写入到 自定义属性

以上 你可以随便找个 图号分离宏 看看代码 再看看 API HELP 就能完成

网友(点评):
生成镜像零件时可以自定义名称,此时可以按规则写,比如+“0AV”,之后用$PRP:自定义属性直接关联零件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配置属性中填写,不同配置不同名称

因为对称件较多,而且经常用,弄个宏公式,点一下就行了,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原始零件文件名是 BL20220606V.sldprt
1.镜像生成相反版本的零件 零件的文件名是  镜像 ...

谢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