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圆环展开后,长度比圆周长短一些?

楼主(2022-06-07):
厚度50铁板,按照展开尺寸下料行不行啊

网友:
这也太厚了吧,咋卷啊

网友:
这么厚的最好留200左右的余量,实际不可能像理论那么精确

网友:
不知厚50的板是啥样子的,热卷?

网友:
1、这种板厚的,一般在卷之前需要先用压机压边,把两头先压至圆,然后上卷板机卷圆,这样可以不放两头的余量
2、如有没有压机压边,就需要两头放余量,用于卷板机三辊之间的间隙,也就是板的边缘卷板机是压不到的

网友:
你先按照展开尺寸下料一个尺寸小一号的,卷出来看看行不行,验证下

网友:
厚板圆环展开,需要根据板厚和半径来推算偏移值来展开,否则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