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选型

楼主(2022-06-07):
最近有一批45号钢的零件攻牙,丝锥攻一根前面的牙导程就崩一个口,攻三次牙这丝锥基本处于报废的情况了。 看了一下丝锥上面就标了个   1/2-13 UNC  SKS   下面标的一些阿拉伯数字,也没有标其他的。
请问专门攻45#钢的丝锥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你买到假货了吧,买个贵点的丝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到假货了吧,买个贵点的丝锥呗

55块钱一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到假货了吧,买个贵点的丝锥呗

大概要多贵的才不是假货,给个底,如果太贵了我还是用假货吧

网友:
底孔打大了,导向导不了,直接掉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55块钱一根的

去淘宝,选个大牌旗舰店买

网友:
买知名品牌的,售后有保障

网友B:
45#钢,并不需要专门定制丝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钢,并不需要专门定制丝锥吧。。。

我也觉得是啊,买了一盒富士的,攻一下导程就蹦口

网友C:
手攻还是机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要多贵的才不是假货,给个底,如果太贵了我还是用假货吧

10000块1根的假货它还是假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0块1根的假货它还是假货啊

你这个假设太凶残了,主要是看中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攻还是机攻啊

手攻的,买的是直槽,孔够深,但牙不需要太深,能否给点建议

网友:
底孔稍稍打大亿丢丢就好了

网友D:
你既然选择直槽,那就应该是通孔,你要不试试刃倾角丝锥?我们不久之前刚买了几支OSG的,目前用着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攻的,买的是直槽,孔够深,但牙不需要太深,能否给点建议

我以为你们是机攻,然后设定不对。既然手攻的话,就没这个问题了,看看底孔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你们是机攻,然后设定不对。既然手攻的话,就没这个问题了,看看底孔大小,

底孔看过了,比标准孔径还多大20个丝

网友:
底孔放大点,加点油,少转几圈多退点,头部倒个大一点的角。45#这么好攻的料。假货也能攻

网友:
45#的材料普通丝攻都没有压力的,
你是CNC攻的吧,可能参数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既然选择直槽,那就应该是通孔,你要不试试刃倾角丝锥?我们不久之前刚买了几支OSG的,目前用着还不错。

前端丝锥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端丝锥么?

也可以叫先端丝锥,深孔比较适合,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叫先端丝锥,深孔比较适合,你可以试试看。

好滴,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滴,谢谢

我个人觉得你这种崩刃的根本问题还是排屑,希望你能顺利解决。

网友:
几乎同样的工况,我的工件偏小,一直用国产丝锥,上工和川牌都试过,寿命差不多,川牌性价比高一点。45钢普通丝锥没压力的,你的丝又不深,前排屑的丝锥就可以应对了,个人愚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