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没有平移复制功能吧?

楼主(2022-06-07):
做很多相同的零部件定位,多实体里可以用移动复制实体命令,很方便快速;
装配体里则没有类似的功能,目前只能用随配合复制,
但是毕竟要点击三个配合,还是比复制命令效率低些;
阵列要输入距离,还是有些麻烦;
大家怎么操作的?

网友A:
直接特征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特征阵列

有些距离非整数,用阵列不合适吧?
数量比较多,如果每个阵列都画草图,要画很多辅助线的,
如果用连接环境那个平移功能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说的是装配体中的零部件特征阵列,你理解成什么了

网友:
表格阵列应该是目前我知道的最快的了。

网友:
移动复制一个一个复制会快吗》?

网友B:
镜像,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像,阵列。

现在就是用这些传统的方式,然后设计树几十个、甚至是一百多个阵列、镜像,还有几十个基准面
看得眼花缭乱

网友:
有个命令叫做 阵列驱动零部件阵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用这些传统的方式,然后设计树几十个、甚至是一百多个阵列、镜像,还有几十个基准面
看得眼花缭 ...

发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