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的涨紧轮是否也要做成鼓形面

楼主(2022-06-08):
如图,两端的轮子做成鼓形面可以防止皮带跑偏。现在纠结中间的俩涨紧轮是做成圆柱面的好,还是也做成鼓形面的好。涨紧轮表面做成鼓形面是不是皮带更加不容易跑偏。在别的地方有看到中间的小轮子是圆柱面的。

网友:
做成鼓形的有点效果,但是时间久了也不能保证不会跑偏。最好的办法是买那种中间带凸槽的皮带,然后两个轮子中间凹槽,肯定不会跑偏了。很多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