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尺寸与轴段尺寸的机械设计关系

楼主(2022-06-08):
各位机械设计的前辈们,请教一个问题,关于阶梯轴上键槽长度与轴段长度的关系,首先可以肯定,键槽长度a肯定要小于轴承长度b,除此之外有如下几个问题:1、a最大能到多少,也就是b-a=?有没有经验值。
2、如果有,这个经验值的依据是什么?是国标,还是行业默认经验?
3、如果一个轮毂类零件装到轴段上,根据设计经验,轮毂宽度要稍微大于轴段b,那么大多数,轮毂的宽度(比如齿轮宽度)与轴段b的尺寸关系是多少?
以上非常感谢。

网友A:
机械设计课本上有写,键的长度选择是和传递扭矩有关

网友B:
键的长度L一般按轮毂宽度定,要求键长比轮毂略短5~10 mm,且符合长度系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课本上有写,键的长度选择是和传递扭矩有关

光知道转矩是确定不了键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的长度L一般按轮毂宽度定,要求键长比轮毂略短5~10 mm,且符合长度系列值。

我看有的图纸上,键长63,轴段76,那齿轮多宽呢?如果按你说的齿轮比键长多5-10mm,也就是尺寸宽度为68-73,那么依然小于76,这岂不是不符合机械设计经验(轮毂宽度大于轴段长度)?

网友C:
最终都是反应到强度上,基于此,机械设计手册就给出了经验值,即不同轴径对应不同尺寸的键,长度1.6~1.8倍轴直径,对应轮毂通键槽,比这轮毂键槽短5-10。机械设计手册给出的基本都是高安全系数的,就是说非极端情况都没问题。如果结构需要,改长短和大小完全没有问题,一般情况下计算键的挤压强度就OK了,高负载和可能过载情况算一下剪切强度小于相应材料许用应力值也就完事了。

网友D:
1)你要铣键槽 5MM-10MM都可以只要保证键能传递扭矩范围
2)轮毂宽度要稍微大于轴段,大的目的是为了固定位置,边上还有零件,如果小了不是会左右移动了,至于大多少有个2MM以上就基本可以了,加工误差也不会大的这么离谱。
3)这个是机械设计里面课程设计也接触到的 比如齿轮箱设计是机械设计专业的课程设计必备课吧。其实这些都是工艺问题 前面键槽大小长度都是实际计算出来的但是工作一般不会再去计算,大部分人都是仿造,如果是自己没参考设计还是要好好计算的。
4)键长63 轴两端距离5MM 63+10=73 ,齿轮再宽点73+3 3MM固定到位=76  很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要铣键槽 5MM-10MM都可以只要保证键能传递扭矩范围
2)轮毂宽度要稍微大于轴段,大的目的是为了固定位置 ...

谢谢您,请问一下,键槽两端到轴端最小可以到多少啊?两端各距离1mm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终都是反应到强度上,基于此,机械设计手册就给出了经验值,即不同轴径对应不同尺寸的键,长度1.6~1.8倍 ...

你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对的,键槽长度为轴径*1.6-1.8?????哪个机械设计手册的经验值????能不能截个图?回答问题要严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请问一下,键槽两端到轴端最小可以到多少啊?两端各距离1mm行吗?

不通的话最好不要留这么小1MM,你的键长度短一个规格不至于影响这么大吧,要是必须这么长的话我还是轴加长点 起码也得一边留个3MM看着也舒服吧。这也没啥标准的。

网友:
|popwilsword发表于 06-08 15:27
你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对的,键槽长度为轴径*1.6-1.8?????哪个机械设计手册的经验值????能不能截个图?回答问题要严谨,谢谢

经典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册,做设计的不会没有吧?应该是5章230页左右。你觉得哪里又不对了?要说严谨最起码得说明原因吧?我说的机册推荐的一般1.6到1.8倍轴直径。严谨的话就该你自己算,我也跟你说了,算就算挤压强度就够了,公式手册上也有。我刚才看评论,已经有个做过设计帮你分析了。自己不动脑还在问,等着喂。有人提建议你反对没问题,撂下一句你觉得不对就行了?原因呢?还等着投食?

网友(点评):
但凡机械设计课不逃课就应该对于键的设计及校核有点印象。就知道从哪去查了。谁还能随身携带那5大本手册呢。还要给截图都要喂到嘴边了。持怀疑态度是好的,但是要自己去求证。

网友:
这个设计手册上有吧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应该根据受力来决定键的长度,而不是因为无用的部分来决定键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