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润滑就是加油吗?

楼主(2022-06-08):
润滑是机械设备日常管理的重中之重。设备润滑是减少设备磨损、提高设备运行效率、节约材料和能源的有效途径。但实际工作中,很多企业对这个问题却不够重视,甚至有很多误区,最终导致一定的经济损失。有人可能会说,我开厂十几年、修了多少设备都是这样操作的,从没出过大问题。

但是,科学管理可以有效提高设备效率,降低维修保养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对于设备润滑来说,了解并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将会使日常保养工作事半功倍。下面这些设备润滑误区,看您中枪了几个?

1、设备润滑6大误区

(1)设备润滑就是加油

很多企业的设备管理人员认为在设备的油箱和轴承中加了油就可以了,设备出故障与油无关,所以用什么油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齿轮箱、轴承箱都用机械油,轴承中都加“黄油”这种现象。

润滑并不是只加油这么简单,它是综合运用流体力学、固体力学、材料学、应用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理论,来研究润滑原理、润滑材料和润滑方式,控制有害摩擦、磨损的一门科学,加油仅仅是润滑之中的一环而已。

(2)润滑油越多越好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地说,设备润滑的目的是在两个摩擦表面形成薄薄的油膜,避免摩擦面直接接触,从而减少磨损。

但是,考虑到加润滑油的某些副作用,就必须严格控制加油量,例如在减速器中,为了减少齿轮运动中阻力和油的温升,浸入油的齿轮深度以1~2个齿高为宜,转速高的加油量还应少些。

润滑油加到轴承中后,在分布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大于散发的热量,轴承温度升高。如加油脂过满,轴承转动时阻力增大,散热不易,会造成轴承工作温度偏高,同时油脂因工作温度高,会缩短其使用寿命。必须注意不要将轴承室全部填满,一般只要填满腔的1/3~2/3即可。

(3)润滑油可相互替换使用

润滑油的选择,根据机器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摩擦表面具体特点和润滑方式的不同,选用的润滑油的种类、牌号也不相同。

转速高、形成油楔作用能力强的设备,应选用粘度低的润滑油;设备摩擦表面单位面积的负荷大时,应选用粘度大、油性较好的润滑油;

设备工作环境温度较高时,应采用粘度较大、闪点较高、油性较好、稳定性较强的润滑油或滴点较高的润滑脂;

设备摩擦表面之间的间隙越小,选择润滑油粘度应越低;摩擦表面越粗糙,选择润滑油粘度应越大,若选择润滑脂工作锥度应越小;压力循环润滑中,油温较高,应使用粘度较大的润滑油。

不同设备的润滑油是严格根据上述原则和实验结果选择的。一般情况下不能替换使用,如果任意替换使用就会破坏设备润滑环境,使机器设备受到磨损,造成经济损失。

(4)润滑油混合使用无妨

润滑油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经过精制而成的石油产品,不同种类,不同牌与的润滑油所含的成分及其比例也不相同。

一般来说,润滑油是不宜混合使用的。为了改善润滑油的理化性能,润滑油内必须加入一定量的添加剂。

各种润滑油的添加剂是各不相同的,有抗氧剂、增粘剂、油性添加剂和极压添加剂等,不同种类,不同牌号的润滑油混在一起,就可能使油中的添加剂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失去添加剂的作用,损害了润滑油应有的效果。

(5)设备勤换油不出大毛病

盲目地勤换油不仅是一种浪费,也容易隐藏设备故障。润滑油在使用过程中是否失去使用价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加以鉴别。

1)粘度检验

通常是把设备已使用的润滑油和设备使用的标准粘度的润滑油,利用对比法进行检验,以判断是否需要换油。

2)水分的检验

用干净、干燥的棉纱浸沾待检油后用火点燃,如果油中有水,就会发生爆炸声和闪光现象。

3)机械杂质的检验

粘度小的润滑油可直接注入试管,稍加热后静止观察。粘度大的油可用干净的汽油稀释5~10倍,按上述方法进行观察来判断是否需要换油。

4)是否发生氧化变质的鉴别

判断润滑油是否发生严重氧化变质情况,可以取油箱底部的沉淀油泥,放在食指与拇指之间进行相互摩擦,如果感觉到胶质多,粘附性强,则说明被检润滑油发生严重氧化变质现象,通过上述方法判断是否需要换油。

5)有无性质变化,是否混有杂质

设备维护保养过程中,对润滑脂的质量鉴别主要是看有无性质变化,是否混有杂质,即可判断是否需要换油。

(6)设备润滑就必须存在泄漏

设备泄漏是指按设备技术条件规定不允许发生泄漏或超过技术条件规定的泄漏量是不正常现象。严重漏油不但产生少油或断油事故,影响生产的顺利进行,而且污染周围环境。这样既破坏了环境又浪费了润滑油。

为了设备润滑而采用润滑油,但又带来了漏油这个矛盾。然而,人们对设备漏油并非束手无策,防止泄漏的方法和途径也很多。这就需要操作人员足够重视,技术过关,还是能够做到设备润滑和防止泄漏两不误。

2、设备润滑的合理化建议

1)制定合理的润滑制度和设备润滑工作标准。

2)在进行设备润滑时应采用高性能的润滑油。

采用高性能的润滑油,价钱虽然高了些,但是可以在实际使用中有效减少设备的维修次数。

3)对原有设备润滑设计,敢于创新合理改进。

按期换油管理简单,但成本较高。按质换油,需定期进行油质监测,管理复杂一些,但可避免过早换油带来的浪费,符合合理润滑的原则,特别是改用高品质油后,其使用周期比低档油要长许多倍。

4)利用多级润滑油,减少磨损。

5)固体润滑剂的推广使用。

实际操作中利用粉末,薄膜来降低各个齿轮之间的磨损,称之为固体润滑。固体润滑典型例子就是镶嵌式轴承,具有使用周期长、耐高温、无污染等优点,且在实际的操作中也可以不用添加润滑油。

设备润滑是机械设备日常维护保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确认识设备润滑、合理科学做好润滑,才能保证设备正常安全运行,有效提高生产和经济效益。

网友:
好多生产设备的,润滑油的种类及润滑方式都没能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