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零部件问题

楼主(2022-06-08):
柔性零部件,装配好后阵列,预览没有问题,阵列后变形了,什么节奏?

网友A:
恢复成刚性在阵列

网友:
图片最低下的选项“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成刚性在阵列

那肯定不行,没有看见我两个部位互为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