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热装的问题

楼主(2022-06-08):
我有个直径大约1.8米的环状外环,需要装配到另外一个零件上,客户要求热装,我查了一下需要将外环浸到油中然后加热,通过计算使其温度达到270°才能达到装配尺寸需求,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应该用什么油比较好?可以加热到这个温度且比较安全。

网友A:
这么大,我看着都愁人

网友B:
我们热装车轮就是废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热装车轮就是废机油,

可是废机油达不到那个温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我看着都愁人

我们计划是做个环状容器,然后将外环放里,倒油后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和油

问了很多,很多厂家都说整不了

网友B:
买几十个电磁炉回来,装完每人发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几十个电磁炉回来,装完每人发两个。

哈哈哈哈,好主意

网友(点评):
用过,装轴承很好

网友D:
不懂机械,设计的人也是脑洞大开!

270度,导热油可以试试,找正规的品牌。

另外,导热油一般是管道内加热循环,没有闪点及燃点的问题,而你这个敞开式加热,有还有工人安全作业的问题。

再其次,这个温度已经达到热处理的回火温度,对工件(材料)是否会有影响。。。自己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才

客户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一个零件能冷不

肯定不能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机械,设计的人也是脑洞大开!

270度,导热油可以试试,找正规的品牌。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但是国外客户要求,我也头大。。。。

网友G:
我来涨涨见识

网友H:
热气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H:
中频加热也是可以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涨涨见识

唉,已经焦头烂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频加热也是可以考虑的

我没接触过,我查查。。。研究一下,多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热气也是可以考虑的

其实通入循环高温气体加热是最简单的工艺装备

网友I:
根据国际化标准分类,矿物型导热油的最高温度使用温度不超过320℃,多数该油品的最高使用温度为300℃。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根据国际化标准分类,矿物型导热油的最高温度使用温度不超过320℃,多数该油品的最高使用温度为300℃。

谢谢,但目前所有厂家跟我说的都是需要全合成的油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通入循环高温气体加热是最简单的工艺装备

我跟我们领导提一下,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配合过盈量多少要270°C,零件尺寸要实测一下

网友J:
买高温云母导线,直接缠绕到环形件外圈,通电加热,控制加热温度即可。成本低,效率高。
如果批量较大,可以做成固定的线圈,线圈与环形件之间,填充刚玉颗粒。

网友:
到某宝上搜索  高温线 500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中频加热也是可以考虑的

看过类似的视频,包好直接通电,就搞定了。

我赞成电热。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过类似的视频,包好直接通电,就搞定了。

我赞成电热。

不是非要包,只要靠近

网友L:
要加热到270℃,过盈不少吧,冷却后不会张裂吗
客户没有要求必须油加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高温云母导线,直接缠绕到环形件外圈,通电加热,控制加热温度即可。成本低,效率高。
如果批量较大,可 ...

学习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加热到270℃,过盈不少吧,冷却后不会张裂吗
客户没有要求必须油加热吧。

按照图纸看,过盈量应该是1.6mm左右,油热的方案肯定是有人定的,而且提交方案后客户也是默许状态

网友H:
1800,1.6的过盈,什么材料?怎么要27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1800,1.6的过盈,什么材料?怎么要270度?

装配尺寸是φ1650mm左右,材料是ASTM473CA6NM,应该属于是马氏体不锈钢的一种吧,温度是有另外的技术人员计算出的。其实对这个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我有点叫不准,我自己感觉这个270°C的温度算的好像有点问题,与我自己算的不太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装配尺寸是φ1650mm左右,材料是ASTM473CA6NM,应该属于是马氏体不锈钢的一种吧,温度是有另外的技术人员 ...

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有问题

看来我怀疑的是对的,而且我刚刚问了一下,跟我说热膨胀系数按照铸钢的值取的。。。。。。虽然我这个是铸件,但我总感觉不太对,因为热膨胀系数差一点,温度就差的特别多,一定得准,我目前对这个件油热的方案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奈何我能量实在有限,只能一级一级往上汇报。

网友M:
如果有蒸汽,饱和蒸汽是可以轻松达到270℃的,我们现在热套的700mm直径的,材质304,直接就是电磁感应加热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来我怀疑的是对的,而且我刚刚问了一下,跟我说热膨胀系数按照铸钢的值取的。。。。。。虽然我这个是铸 ...

最好是做个试验确定一下。对方工程师是老外吗,别算的是华氏温度?还有个可能是表格参数是华氏温度的

网友:
接触过的特种低膨胀精密合金才0.7,你这个都0.4了,严重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有蒸汽,饱和蒸汽是可以轻松达到270℃的,我们现在热套的700mm直径的,材质304,直接就是电磁感应加热 ...

需要什么设备么?我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是做个试验确定一下。对方工程师是老外吗,别算的是华氏温度?还有个可能是表格参数是华氏温度的

我也觉得有必要试验一下,其实到我这就是让我去寻一下油的问题,上面全是领导,说过多就越俎代庖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肯定实测,过盈量大约1.6mm

摄氏度 = (华氏度 - 32) ÷ 1.8=238/1.8=132.    膨胀量=1650*132*10^-5=2.17.如楼上所说像华氏270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热?

目前定的是油热

楼主:
引用 网友N:
摄氏度 = (华氏度 - 32) ÷ 1.8=238/1.8=132.    膨胀量=1650*132*10^-5=2.17.如楼上所说像华氏270

应该不是华氏温度,我问了计算的人,他说他热膨胀系数是按照1.1*10^-5取的。膨胀量也就是1650*270*1.1*10^-5=4.9mm。我的理解是膨胀量=过盈量+装配间隙,按照您算的膨胀量2.17的话,减去过盈量,装配间隙太小了,操作起来会很难吧。。。。

网友(点评):
手册推荐的热装最小间隙是H7/g6的最大间隙,放那么多量是包容件加热容易变形?

网友O:
引用 楼主:
目前定的是油热

我记得我大学实习的时候,在一重分厂的装配车间里,碰到过热装,一种方案是电热帖子里已经有人详细讲了;另一种是油浴加热,用的好像是硅油。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记得我大学实习的时候,在一重分厂的装配车间里,碰到过热装,一种方案是电热帖子里已经有人详细讲了; ...

你记的靠谱,美孚的技术给我推荐的也是硅油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记的靠谱,美孚的技术给我推荐的也是硅油

当时工件比你这个小点。

网友O:
我想问一下,这个270°是计算出来的理论温度,还是需要加热到的温度,因为安装未必那么顺利,加热到的问题应该要比理论可以顺利安装的温度高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当时工件比你这个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想问一下,这个270°是计算出来的理论温度,还是需要加热到的温度,因为安装未必那么顺利,加热到的问题 ...

与我说的是计算出来的理论温度。。。。。也就是按照装配间隙是过盈量的1.5倍左右的理论计算值。其实我内心还是不支持油热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需要什么设备么?我不太懂。。。

我们设备是用蒸汽烘干的,但是没做过单独加热零件的,电磁感应加热的热备网上很多,一搜一大把,可以找个厂商针对你的使用情况和要求,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们设备是用蒸汽烘干的,但是没做过单独加热零件的,电磁感应加热的热备网上很多,一搜一大把,可以找个 ...

我们就做一次,而且就一个零件,领导肯定是想用成本最低的方式方法,我搜搜看,涨涨见识,十分感谢。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与我说的是计算出来的理论温度。。。。。也就是按照装配间隙是过盈量的1.5倍左右的理论计算值。其实我内 ...

一个方案的选用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觉得领导既然选择了一个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有可行性,如果不能推翻方案,就把手中涉及这个方案因素的因子的危险系数降到最低,或者说是成功率提到最高,这样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个方案的选用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觉得领导既然选择了一个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有可行性,如果不能推 ...

说的没错~

网友:
简单嘛,我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用几把割炬同时加热到300度左右,再装,

网友:
尺寸很大,能不能用烘箱加热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们就做一次,而且就一个零件,领导肯定是想用成本最低的方式方法,我搜搜看,涨涨见识,十分感谢。

多块加热板贴合在零件上加热行不行?
就是温度不太好控制

网友Q:
找个大点的箱式炉放进去加热就行了

网友O:
额,楼主发帖的工作是否完成?完成的话可否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O:
额,楼主发帖的工作是否完成?完成的话可否分享一下经验。

零件还没加工呐,而且其中一个零件加工还比较复杂,另外还有探伤,打磨,静平衡需要做,保守估计装配的时候最快也得俩月以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找个大点的箱式炉放进去加热就行了

那不还得买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多块加热板贴合在零件上加热行不行?
就是温度不太好控制

我个人真的是不主张油热,也许这几天方案还有转机。。。。

网友O:
引用 楼主:
零件还没加工呐,而且其中一个零件加工还比较复杂,另外还有探伤,打磨,静平衡需要做,保守估计装配的时 ...

还要这么久呀。LZ国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要这么久呀。LZ国企的?

私企,但说实话很像国企。。。。

网友R:
色拉油应该可以

网友S:
电加热可以

网友T:
我们做过电机定转子热套合,当时是从欧感定制的电阻加热环,但是温度怕是达不到这么高...需要的话可以提供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R:
色拉油应该可以

应该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们做过电机定转子热套合,当时是从欧感定制的电阻加热环,但是温度怕是达不到这么高...需要的话可以提供 ...

谢谢了,你这个估计成本就高了,领导们肯定不会同意的,再次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电加热可以

恩恩,其实我也是想电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还得买炉么。。。。。

找个喷塑厂,他们有大烤箱。

网友:
无缝钢管行业里面的导盘外圈尺寸比你这个还大,用的也是热装,只不过是电加热炉里面加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还得买炉么。。。。。

做热处理的单位有箱式炉,找外协借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