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会被电控大量取代吗?

楼主(2022-06-08):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迅猛,很多原来用液压系统的都逐渐改成电控、电机了,那么以后液压系统会被电控系统大量取代吗?

网友:
同等出力,电控的价格下不来,气缸都取代不了,除非是不能用气用液。

网友A:
lz的意思是,油缸会被电缸取代?

网友:
液压也有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只有完全超越了才可能。

网友:
可能会取代部分,现在好多车载油缸都改成电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意思是,油缸会被电缸取代?

会不会有这么一天?

网友B:
大功率的移动机械暂时替换不掉,固定的可以稳定供电这个是趋势了,目前主要还是价格问题,等什么时候价格问题解决了大部分液压估计要被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的移动机械暂时替换不掉,固定的可以稳定供电这个是趋势了,目前主要还是价格问题,等什么时候价格问 ...

军机上,也有液压系统。价格不是问题。有其他的优势。

网友(2023-04-11):
         油缸功率密度是电缸代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