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耐高压的密封问题

楼主(2022-06-08):
请教问题,如图轴和釜体通过端面密封,

但是超过300°,压力10Mpa,就会漏压,

目前用的银垫片,

那位指点一下?

改进一下结构,或者换别的什么密封垫?

网友:
没看明白,

第一是静密封,还是动密封

网友:
没看到图

网友:
图片必须上传,否则别人看不见。

网友:
楼主确认是从厚的部分漏出的?而不是从薄的地方?

网友:
什么地方漏气,泄漏量大不,中间的轴不动么,黑色的是啥,银垫片与轴接触尺寸多少?

网友:
要找耐300℃以上的材料

网友:
端面密封的结构不行,两种材料的高温膨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