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线轴承总是坏,感觉是冲击太大了,怎么办呀

楼主(2022-06-08):
两个直线轴承很容易坏,珠子掉,行动卡顿。,内径是16MM的圆法兰直线轴承,之前用石墨自润滑轴承,但推不动,改用了这样的,绿色物料重8KG水平以0.6M速度每秒过来,打算换成钢保持架的,或者干脆换大一型号的轴承。

两个直线轴承总是坏

两个直线轴承总是坏

绿色物流重8KG,速度0.6M每秒

绿色物流重8KG,速度0.6M每秒

网友A:
还是想办法把导杆的安装位置往上移一移吧,或者直接把气缸头怼到这个推板的力学中心点。

网友B:
受力点太高,偏载严重了,用加长的直线轴承,或者干脆在水平方向在加一组,图中气缸和导向明显还可以向上提,以减少偏载。

网友C:
你不如试试直线导轨。

网友:
换加长型试试吧

网友:
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想办法把导杆的安装位置往上移一移吧,或者直接把气缸头怼到这个推板的力学中心点。

位置现在不好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力点太高,偏载严重了,用加长的直线轴承,或者干脆在水平方向在加一组,图中气缸和导向明显还可以向上提 ...

加长的,气缸收缩时,轴承会碰到板,

楼主:
收缩时位置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如试试直线导轨。

空间有点限制了

网友D:
换成带导杆气缸,或者换成关节轴承,或者内衬塑料的滑动直线轴承试试

网友E:
换大一点的型号试试,买好一点的轴承,要买正品。

网友F:
受到偏心力了,然后光轴估计镀层不够。如果空间够的话,将两个换成一个放置到气缸上面,然后将光轴加粗,尺量往上问题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受到偏心力了,然后光轴估计镀层不够。如果空间够的话,将两个换成一个放置到气缸上面,然后将光轴加粗,尺 ...

类似这样,那个直线轴承尺量用加长型的,把长端尺量放在左侧,这样受力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大一点的型号试试,买好一点的轴承,要买正品。

现在好像是几块钱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带导杆气缸,或者换成关节轴承,或者内衬塑料的滑动直线轴承试试

内衬塑料的担心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带导杆气缸,或者换成关节轴承,或者内衬塑料的滑动直线轴承试试

只是的导杆气缸,气缸缸体受横向力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这样,那个直线轴承尺量用加长型的,把长端尺量放在左侧,这样受力会好点

大佬,看不见图,呜呜

网友G:
导向杆加粗 频率不高的话换成尼龙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导向杆加粗 频率不高的话换成尼龙套试试

两秒一个来回

网友:
保证导杆平行,这个是关键。用加长直线轴承

网友:
直线轴承,有多远扔多远

网友:
你这种工况,载荷很好算出来啊,冲击载荷,加上安全系数
根据载荷去选正规的直线轴承
该加长加长,该加粗加粗,干涉问题自己想办法
能上HG15的直线导轨,肯定没问题

不能老是让小马拉大车,却找别的理由不去动手解决不是

网友:
改成直线导轨,缸径小点的都够了

网友:
应该是飘出去的部分刚性不够扭的比较严重,之前含油轴承推不动,现在换直线轴承钢球肯定在啃保持架。应该还是要从结构入手,重新考虑能否增加飘出部分的导向刚性,加粗、加量,换成直线导轨等。

网友:
换直线导轨是正解,用直线轴承的情况,除非是一丁点侧向力都没有,否则正常尺寸早晚得坏。

网友:
直线轴承径向承受能力较差,你这个还有较大偏载,肯定容易磨损咯

网友:
能用滑台杠吗,带导轨的,可以的话侧边再加一个小导轨

网友(2022-08-24):
换加长型的

网友:
2个直线轴承这样使用就会容易损坏,钢珠承受弯矩。用加长型或者用4个(两两一对)才可以,相当于只承受正压力。

网友:
不能直接装反面,在中间位置推出?

网友:
你把两根紫色的导向杆加粗,同时把黄色板上的导套加长一点,至少不短于直线轴承吧。直线轴承只用作驱动用,承受轴向力,附加的弯矩就由导杆和导套承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缩时位置不够了

收缩会碰到,那头尾反过来装能不能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