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位输送线需要用带有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吗?

楼主(2022-06-08):
说实话搞了这几年非标,这一次还真是开眼界了。
多工位输送线,有入料、开盖、检测、加料等多个工位。一共是 7个工位,用了伺服电机带同步带机构。工位之间用挡块隔开。
最开始用的是速度模式。但是每个工位的挡块不一样,即每次走两个挡块是一个工位。因为这个距离不一样。
速度模式下,有个光纤传感器检测挡块。
后来发现速度一快了之后停不准。改用了位置模式。
后来又发现故障停机的情况下,有物料在工位里面。但是开机寻位不一定走到那个工位里。所以每次开机必须把物料清掉,很是麻烦。
于是提出来,想用绝对值的伺服电机。

请教各位高手。有这种情况下用绝对值伺服电机的吗?

网友:
增量值伺服就是有这个问题,断电原点坐标丢失,开机需要重新寻零。像贴主说的工况,就十分头痛了,要寻零就可能要先清除物料。
速度模式肯定是会产生误差,要改善这个问题可以设两个相邻的监测点,第一个监测点触发后降速,第二个监测点触发后停止,通过这种方式提前将速度降下来再停止,要准很多(如果需要往复运动定位,那就得停止点前后各设一个监测点,共3个监测点了)。不过这个方式也只适合行程较长,节拍较快的情况,短距离的也没有必要了,直接降速慢慢走吧。
增量值伺服在驱动的往复运动中还存在误差累积的问题,现象就是开始走很准,反复运行,误差越来越大,后来通过调试电机参数改善,最后每次往复都回零校准下才彻底解决(不是开机寻零一次,是每次往复寻零一次)。绝对值伺服的话,就省心多了,自然价格高一些了。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工况,用位置模式就行

网友:
做多工位的,工位之间必须要等间距,工位距离都不一样怎么做的?

之前做过一个药品包装行业的项目
客户现场也有类似的工况,
客户的解决方案是,在伺服电机驱动轴上装上一个盘子,用槽型光电检测突起,检测到了凸起就对应工位到达指定位置
当然他工位和工位之间间隔距离很短,我不知道你这个间隔多大

网友:
“速度一快了之后停不准”

那就是丢步了?还是惯性冲击?

网友:
以前见过类似的工作台是六工位,用的是圆钢板上打六个孔,采用的是光传感器

网友:
同步带机构是当丝杆走位置还是当输送带用呢,定位精度要达到多少呢?如果是走位置那还需要检查下结构,确实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用光栅尺或磁栅尺做闭环控制。如果是当输送带用那就要用二楼的方法,每个工位设置两个感应器一个用于减速一个用于停止。也可以在同步带表面加装编码器和计米轮来确定直线移动距离。

网友:
你这个是皮带线的话,绝对位置的定位可以提供个方法供你参考,与电机轴联上一个减速齿轮组,要求线体循环一周,减速齿轮组输出轴也转动一圈,安装绝对值编码器,具体分辨率看你的使用要求了,这样上电时你就大概知道皮带线上次停机时的位置。找原点时先让伺服走JOG让皮带走到原点附件,再回零

网友(2022-08-22):
是电气工程师程序编写的问题
采用位置模式,在停止位前一定间隔放置光电传感器,利用“探针”(也有叫“锁存”)功能,能够准确的抓取触发该点时编码器的值,然后以此作为基准,开始减速(要S型曲线减速),刚好到设定的位置停止。

每个需要停止的位置都如法炮制,就完全可以做到精确定位。可以搜索一下印刷行业套色采用的“色标”,这是很成熟的应用。

停机重新上电后,可以慢速移动触发某个传感器,就能确定正确的位置。
当然图省事就用绝对值编码器也可以,就是价格贵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