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序号的箭头为什么有时候拖不动?

楼主(2022-06-09):
有时候拖不动,怎么回事?

网友A:
也许,大概,你没有选中它

网友:
也许,有时候它也要放个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大概,你没有选中它

没选中他能显示这个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选中他能显示这个颜色?

蓝色显示你选中了整个注释,并不代表你能直接移动箭头,还需要左键选中箭头尖尖那个点,来拖动箭头

网友(点评):
类似铝型材的这种多变线零部件,很容易就点到其它地方了

网友(点评):
抱歉,是多边线

网友:
也许这个箭头连接的特征是某个点,或者某个很短的线段。。。

网友:
左侧的蓝色线是什么?

网友B:
选中箭头最前面那个点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箭头最前面那个点拖,试试

这种拖的方法太慢了,我改了箭头指在面上就不用拖了,不然看着太难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拖的方法太慢了,我改了箭头指在面上就不用拖了,不然看着太难受

不行删了,再拉一个,多大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