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材质角座断裂分析

楼主(2022-06-09):
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怎么回事,断裂的这里装一个强力压紧缸,昨天我们客户生产,角座突然断了。这个角座用了有2年多

网友:
应该是疲劳断裂,你小圆槽过来的部分都有一段黑乎乎的,说明裂纹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直到后面越裂越大,搞不动了直接整个断了,所以后面部分为新鲜断开后铁的颜色。原因有可能1.加工问题,造成应力集中,特别是小圆槽加工时有没有台阶,2,材料本身缺陷,3.使用环境问题。这个件如果空间允许,在断裂悬空部分加点三角筋就没事了!

网友A:
其他根部知道做R5的,为什么那里要做清根?

网友B:
看你这粗糙度标注图纸有年头了吧,之前没出现过这情况?

网友:
国外图纸。
既然是强力压紧缸为啥弄个那么细的脖子啊?

网友:
这结构设计的,承受剪切力的位置又细又有应力集中,这么整整齐齐的断了也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根部知道做R5的,为什么那里要做清根?

我也是怀疑不应该做清角,那里应该做个R角,或者做斜角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粗糙度标注图纸有年头了吧,之前没出现过这情况?

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
断面不像Q235,Q235应该宁弯不断。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1017743-1-1.html
图片不是很清晰,看着是单向载荷的疲劳断裂

网友:
应力集中,加圆角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