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求助

楼主(2022-06-09):
承受300°高温,20Mpa的端面密封垫有什么?

楼主:
之前用的是银垫片,烧几次高温就漏了,
静密封

网友:
类似于汽车发动机缸盖密封垫的工况
钢密封垫上面有一层涂料,摸着沙沙的感觉,不知道是啥,压紧后打螺栓,就能密封的住了

网友(点评):
汽车发动机的压力低,应该不到2MPa吧?

网友(点评):
燃烧室的压力啊,瞬间迸发的压力,我不是做发动机的,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但应该不低吧

网友:
陶瓷纤维垫片,可以问问看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一般都可定做

网友:
1.高压法兰上用的金属环形垫(八角环)2.石墨缠绕垫
可以试下

网友A:
爆米花机能有多少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爆米花机能有多少压力

一般不到 1 MPa

网友:
化工里面常用的 金属缠绕垫 你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
使用PEEK材料的密封圈就可以了。

网友(2023-04-22):
学习一下,看一下别人的经验

网友(2025-08-07):
温度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