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驱动的阵列,阵列不了

楼主(2022-06-09):
跟着网络教程练习,
曲线驱动的阵列时出错。
跳出提示“请选择在第一个方向中指定的曲线所处的面”。
手环建模   http://xifengboke.com/post/1395.html

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啦

网友A:
教程没有问题,请检查一下是否哪个选项没按照教程进行。

网友:
溪风,爱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没有问题,请检查一下是否哪个选项没按照教程进行。

被你猜中了,有个角落里的选项忘记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