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种类的选用及参数选型设计求教

楼主(2022-06-09):
大家好,本是刚进入机械的萌新。目前想学习非标自动化方面的知识,但看了很多电机选型的教程都没有降到电机类型的选择。
因此想请教一下对于非标行业,选用一款电机的时候对单相异步电机、三相电机、无刷直流电机以及有刷直流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这些种类
的选择是怎么考量的呢?
以及如果用无刷直流电机做驱动,重点根据哪些因素怎么选择呢?

网友A:
工作中,看在某个结构中,以前的人用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B:
电机的工作模式;电机的负载功率、扭矩、转速;电机的工作电压,堵转电流、工作电流、最大工作电流(安全保护);工作环境、使用寿命,安装方式等一些,看看具体需要实现哪些技术要求来设计和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中,看在某个结构中,以前的人用什么,就用什么~~

哈哈 精辟

楼主:
电机输出轴扁位动平衡补偿计算讨论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工作模式;电机的负载功率、扭矩、转速;电机的工作电压,堵转电流、工作电流、最大工作电流(安全保 ...

如上图,我们平时看的文献在计算动平衡的时候都是把转子的不平衡量分解到转子两侧去计算,但如果电机输出轴产生扁位了,那扁位的不平衡量怎么换算到转子上呢?以及除了在转子上增重或去重补偿之外,是否可以在转轴另一端去重来补偿不平衡量呢?

电机轴扁位动平衡补偿

电机轴扁位动平衡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