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工(40)——材料

楼主(2022-06-09):
有台进口的光学仪器支架需要改造一下。
原装的只能实现±X向调整及±C轴(图上误标为B)调整,现在想增加±Y轴可调。
简单的话,再买个单轴90°向直接加最上面就可以了。

但事业单位的东西按上面这么弄肯定是不行的,其中的说道有经验的都懂的~~~
不过在拆解的过程中,有两点还是让我学到了。

对以上两种处理方式及材料,有了解的社友希望可以给说说。
结构上稍微改了改,主要是好上报!

网友:
那就是一个铁氟龙贴纸,汗(~0~)

网友(点评):
确实挺像

网友:
这个想升起来就摇那个把手,降下去是不是得转动工作台呀?

网友:
环形的是夹丝铁氟龙胶带,螺纹面应该是做了表面特氟龙处理。

网友(点评):
确实挺像,头回看到这么用的

网友(点评):
我得买卷实际看看

网友:
这个怎么看像相机的 稳定器

网友:
又接触到一种新东西,受教了!

大侠这样的纯技术的帖子多好。。。。。。。

网友:
有几点没搞明白,请楼主解惑:
1、原机构中三杆手柄的作用是什么?
2、原机构调整Z向的(即平台的升降)是如何实现的?
3、光学平台一般要求比较高,原机构Z向升降及B向调整竟然是靠自重和摩擦力调整的。图片上看没有自锁装置,这样很难保证精度和重复性,不知道是否理解错误。
4、如果把原来的X向替换为X/Y手动位移台,恐怕X向的调整行程及调节速度比原机构小很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z向靠三杆手柄调整,贴标签的那个平台下面带锁紧的没拍出来

网友:
为什么直接加个 举升 不行啊。没在事业单位呆过

网友(点评):
即由简而繁。非由繁而简。

网友:
楼主一定没在电子厂拧过螺丝哈哈,贴纸就是常见的特氟龙贴纸,一般起到润滑,绝缘,限位(防撞);黑色根据楼主的手感以及位置应该是镀特氟龙,而且镀的是耐摩擦的表面黑色特氟龙,看图片这个特氟龙镀层的防摩擦性很好呀,我们最近也在测试一家供应商的防摩擦镀层的摩擦损耗,但是好像效果一般。

网友:
学习了,
细节上去了,科技感都上去了

网友:
学习了,还有很多知识啊

网友:
细节做的不错

网友:
新改的这类支架 我也有设计过
圆管设计成方管是不是美观些?
大圆管和小圆管伸缩怎么固定
调平不好弄哇 三个腿 调平是个工程,看上面的东西应该挺沉的

网友(2023-02-15):
收获到特氟龙贴纸,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