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卡住,再按弹起

楼主(2022-06-10):
类似这样的,一下子把电池结构按起来,弹跳部分可以不理理,不知道其他的边卡安装在底部的情况下,求另一个边的外观,谢谢!

网友:
手机卡是怎么按一次进去,再按一次弹起?圆珠笔是怎么按一次进去,再按弹起,都是现成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GEV59T605524DYX.html看一下吧,简单巧妙的设计

楼主:
谢谢提示,但是我觉得闪存卡的那种有点复杂了,图片这种结构应该没那么复杂,就是不知道这类卡勾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我再搜搜看。

网友:
子弹梭子也是这种结构吧

网友:
很好奇呀,想不出来。这是什么电器,有没有视频?

网友:
莱卡哦,旁轴吗?炫富哦。
闪存卡应该和这个有些不一样。

网友:
一个铁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