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个合适的运动机构

楼主(2022-06-10):
求助一下大家,想找个合适的机构,实现一个功能。

如图,2只平行的机械手1和2,前行推球1或者2;一次只能推一个,而且是最近的那个球(比如图示球1);
当机械手1碰到球1时,会继续前行;这时,有可能会有机械手2,也会碰到球2;但是想通过一种机构,让球2不被机械手2推走

比如,可以让机械手2变化方向,转动角度;从而推不到球2,反之亦然,当球2最近时,机械手1要改变角度;因此需要对称的机构。

只能通过机构实现,没有通讯功能。看看大家平时有碰到类似的机构,帮我出点主意。谢谢了。

(如果不改变机械手,当2个球都碰到,再往前推一点点,动力源就是停下来。就是想办法改变机械手2的角度即可实现)

网友:
两个机械手前端安装感应球的感应器,谁先感应到谁继续推(没有感应到球的则转向啥的以避开球)。如果都感应到球,则设定机械手2转向

网友(点评):
没有传感器哦,只想着机构来实现,当一个球碰到后,受到力的作用,从而驱动机构实现另一个机械手的角度变化。

网友:
角度 一定话,把1-2机械手 串联在 连杆机构上。

网友(点评):
嗯嗯 是希望一个类似连杆的机构 但不大好找这样的连杆。

网友:
参考下图,没接触球时,两边平衡,推动两机械手同时往前走,当碰到球时,杆2撬动杆1,使杆1从另一机械手脱离。当两个球同时碰着,两边同时撬动杆1,使杆1从中间铰链处脱离。两机械手停止。这方法达不到你说的偏移的效果。参考下。

网友(点评):
谢谢您还画了图;不过 图示的机械手1不能改变方向;得持续前行;机械手1受了压力后,如何撬动杆1?这事问题的关键。 还要做成对称的结果,也就是上下的结构要一样的。

网友:
想看看,机械手的图片

网友(点评):
机械手的图,跟图示一样的,为了推的更稳,接触的平面,可以变成凹弧面。

网友:
没看懂,,,,公用一个推板可以吗。

网友:
这个依靠电气化很容易实现
纯机械机构就比较难了

网友:
不知道球能不能给推手一个反作用力,不过我觉得看描述不能,所以如果是我做的话我会事先把两个球全都升起来高过机械手,有一个小卡子在球的垂直位置探下来,当机械手经过最近的球时,会把卡子推上去,而在卡子上面近的那个球会落下来,另一个球因为不在卡子附近落不下来,机械手继续往前推,不知道这个情况符不符合你的工况。

网友(点评):
图示,球1碰到后就有反力的,然后被推着往前走一定的行程。途中下面可能会碰到球2,现在是想办法避免

网友:
可以让1碰到的时候2翘起来,2碰到的时候1翘起来

网友(点评):
球1和球2不能翘,只能要改变机械手来避让。

网友:
机械手1前端加一组伸缩导杆,碰到球1后,会缩回,缩回后带动连杆机构推动另一组机械手2偏转,机械手2就无法推到球2,反之亦然。

网友(点评):
谢谢,感觉思路从原理上可行,是球1碰到后,带动黑色杆转动,然后黑色带动机械手2转动;我等有空照这个思路仿真一下看看。:D

网友:
在机械手一上面安装一个弹簧触点控制机械手二的动力开关呢,机械手一推到球自动就断开了机械手二的动力源,

网友(点评):
要纯机械结构,没有控制回路哦。

网友:
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一开始两个球都在推手上方,要推哪个球就放哪个下来,另一个是推不到的。

网友(点评):
嗯谢谢,明白你的意思。但是球不能上下动的。只能被推动。

网友:
有空画了一下,看看这种机构是不是满足楼主说的要求,但是怎么保证上下两杆在空载的时候平行推进,我感觉还是要改进一下,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挺有意思的。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挡料气缸?FESTO好像有吧,关键 标准件

网友(点评):
不是挡料气缸

网友:
大概原理就是一个连杆机构,当A侧有球时,球对A侧连杆的分力使B侧连杆向A侧移动,从而避开B球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