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sw中,这两个零件配合怎么做?

楼主(2022-06-10):
如图,两个零件,一个蓝色圆柱,一个白色长方体。他们在侧视图方向看的时候,二者的最低点都和一个中心线重合,最低点相差30mm。且都和竖直线相差5度。
请教:怎样做配合关系?
这两个零件都是标准件。是我们购买的刀头。
也许可以先画出安装他们的刀体架,再用这个草图进行切除,再插入这两个刀头进行装配。或者直接借助cad量取尺寸后画刀架再装配。但感觉逻辑不太对。仍希望把他们两个刀头进行配合后,再设计刀架。不知怎样进行配合?
表达的不太清楚吧...不知是否能看懂...就是想请教:怎样令这两个零件配合关系达到侧视图所要求?

网友:
所以是CAD用多了,在SW里面连辅助基准面都不会做了嘛。

网友:
虽然没看懂,但建基准面应该可以解决,基础配合就重合,距离,平行,相切,角度,没有基准面满足就创建辅助基准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6版

感谢您的指教!以前没想到有这么多配合技巧!
感觉sw在这个例子相对于cad要复杂很多。很占用操作时间。当然可能是对于我这种不熟练的人。
谢谢不辞辛苦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