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情况怎么根据尺寸计算位置度

楼主(2022-06-11):
因为我们公司没有买三坐标,所以我们位置度只能靠测量尺寸计算,普通的相对两个基准位置度如图所示这样计算,那请问像第三个图片
如果一个孔相对于两个基准,到每个基准都有X,Y的尺寸,一共是4个尺寸,这种情况下不用三坐标,靠计算如何靠测量的X,Y值计算出孔的位置度呢?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钣金件要求也这么高啊

网友:
有三座标,也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