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玻璃板背胶

楼主(2022-06-11):
各位大佬:
       谁知道触摸玻璃面板的背胶种类,什么样的胶能把触摸屏面板和显示屏幕牢牢的粘在一起?

网友:
一般行业通用3M背胶,只有零点几毫米的厚度,大多数薄膜按键,触摸按键都用这种粘

网友:
3M胶比较常用的

网友:
3M,日东,艾利都有

楼主(2022-10-31):
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