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和过渡,过盈配合

楼主(2022-06-11):
减速机中,特别是2,3级齿轮轴上面的键特别小,按公式校核强度是远远不够的。

客户用有键坏掉,但不多,然后问师傅,他的解释是:齿轮和轴是H7/k6  过渡配合,但是我们要求是安照过盈来做,装配安装也要热装。

那如果是过盈条件符合的情况,总扭矩T是不是要减去过盈量传递的扭矩后,在校核键。

然后如果是没达到过盈量那就用总扭矩来校核。记得书上好像看到过,过渡配合中,键的校核不考虑过盈。可减速机中没一个键达到计算要求,然后坏的不多,大神求指导。。。。

网友:
是不是说客户也把安全系数提高了些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6-11 11:34是不是说客户也把安全系数提高了些
这么说把,即使安全系数在高,里面的键还小的。那你问安全系数怎么来的,就按sew 照搬来的,他们里面的键就是那么小。。愁人

网友:
什么材质的键,sew可能是高强度材料并处理过

楼主:
|人外有人发表于 06-11 11:55什么材质的键,sew可能是高强度材料并处理过
45,我们用的也是45 没调质。我是想问键配合在,过渡和过盈配合下应该怎么校核强度

网友:
过盈可以把一部分键受的力转嫁到轴孔上,像SEW这种轴和键应该是在材质和后处理上做加强。有没有一种可能,国产的省成本才用过盈?

楼主:
|蛋蛋超人发表于 06-11 12:04过盈可以把一部分键受的力转嫁到轴孔上,像SEW这种轴和键应该是在材质和后处理上做加强。有没有一种可能,国产的省成本才用过盈?
国产的是过渡,没到过盈。过盈嫁接到去的力有具体计算方式吗?

网友:
为什么键会小?多大的轴孔就应该配相应的键,就不会有键坏的情况了

网友:
|hxt510发表于 06-11 12:09国产的是过渡,没到过盈。过盈嫁接到去的力有具体计算方式吗?
没有,我猜是总负载-轴孔摩擦力矩=键槽所受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