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

楼主(2022-06-11):
链轮
1、链轮的松紧度要适宜,太紧了会增加功率消耗,轴承容易磨损;太松了链轮容易跳动和脱链。链轮的松紧程度为:从链轮的中部提起或压下,约为两链轮中心距的2%-3%。

2、链轮装在轴上应没有摆动和歪斜。在同一传动组件中两个链轮的端面应位于同一平面内,链轮中心距在0.5米以下时,可以偏差1毫米;链轮中心距在0.5米以上的时候,可以偏差2毫米。但不可以有摩擦链轮齿侧面现象,如果两轮偏移过大容易产生脱链和加速磨损。在更换链轮时必须注意检查和调整偏移量。

3、链轮磨损严重后,应同时更换新链轮和新链轮,以保证良好的啮合。不能只单独更换新链轮或新链轮。否则会造成啮合不好加速新链轮或新链轮的磨损。链轮齿面磨损到一定程度后应及时翻面使用(指可调面使用的链轮),以延长使用时间。

4、新链轮过长或经使用后伸长,难以调整,可看情况拆去链节,但必须为偶数。链节应从链轮背面穿过,锁片插在外面,锁紧片的开口应朝转动的相反方向。

5、链轮在工作中应该及时加注润滑油。润滑油必须进入滚子和内套的配合间隙,来改善工作条件,减少磨损。

6、旧链轮上不能与部分新链轮混合使用,否则容易在传动中产生冲击,拉断链轮。

7、机器长期存放时,链轮应拆下用煤油或柴油清洗干净

网友:
恕我眼拙,配图没发现一个链轮?

网友:
这么好的东东,怎么没人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