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一下操纵杆支架的夹具设计

楼主(2022-06-11):
这个夹具设计是用偏心夹紧好还是螺旋夹紧好,顺便希望可以指点一下设计思路

网友:
为什么公差带这么长  直径 20  (0.21 到负0.02  )

网友A:
给的条件不够呀,装夹后,你是要继续做精加工,还是要用来装配?
如果下一步是精加工,那要加工的是哪里?加工量和精度是多少?
如果下一步是装配,装的是什么东西,装配要求如何等?
详细一点,好让我也涨涨见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的条件不够呀,装夹后,你是要继续做精加工,还是要用来装配?
如果下一步是精加工,那要加工的是哪里? ...

装夹后是继续做精加工
加工的地方是φ20的两个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夹后是继续做精加工
加工的地方是φ20的两个孔

D20孔的公差太大了,算不上精加工。夹具定位可以选择三个D11销孔中任意2个,再加大底面,采用一面2销的方式。

网友(点评):
夹紧的话,用压板就行,也可以用杠杆油缸压紧;看产品生产批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0孔的公差太大了,算不上精加工。夹具定位可以选择三个D11销孔中任意2个,再加大底面,采用一面2销的方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