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维修

楼主(2022-06-12):
数控车床刀架故障,旋转换刀不停止,一直转,无法实现换刀功能,后来更换发信盘,故障依然存在
因为可以排除机械方面的问题了,所以,找的电工继续查找原因,经过电工一天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原因了
是一根线路断了,后来,
从同行们了解到了更多的快速查找故障的方法,如下:
1、检查发信盘上边的线路
2、检查控制器
3、发信盘与盖子之间的磁铁是否有位移
故障不大,但是耽误生产,快速查找原因与解决故障是老板及生产管理者需要的。

发信盘

网友A:
墙上标语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上标语是亮点

机械人提高技术就是发展中国

网友B:
直接看PLC信号图,会有信号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看PLC信号图,会有信号反馈的

更高一级的办法,但是对一线的电工来说,可能有点高大上

网友C:
上次我这里也有一台设备坏了,也没人修,叫了外面的维修直接让我整个刀架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小K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高一级的办法,但是对一线的电工来说,可能有点高大上

不需要的,4工位刀架广数系统都有PLC信号监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这里也有一台设备坏了,也没人修,叫了外面的维修直接让我整个刀架换了……

有的时候不是需要整体更换刀架的,检查一下线路或者零件,可能就能恢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的,4工位刀架广数系统都有PLC信号监控的

一般技能的电工是进不去plc系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技能的电工是进不去plc系统的

都能进,只要设备厂家不锁,但是像广数会留信号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能进,只要设备厂家不锁,但是像广数会留信号界面。

那得需要电工有修改PLC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