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视图箭头问题

楼主(2022-06-12):
请教各位,如图所示,红框内这段剖视线长度怎么改变它的长度?

网友A:
选中它之后,拖动最顶端的点就能拉长它,或者右键 编辑草图

网友:
样式编辑器找半天,没发现能修改这个长度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它之后,拖动最顶端的点就能拉长它,或者右键 编辑草图

主要想缩短它的长度,能否劳烦您截图演示一下操作步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