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电机选择求助

楼主(2022-06-13):
想请教一下大佬,我想用曲柄滑块(3转每分钟,4000N下压30mm,就是曲柄滑块旋转半径15mm)。
这种电机如何选择,谢谢大佬

网友A:
看你速度不高,可以忽略惯性力,但要考虑摩擦阻力,这是经典的已知负载阻力求曲柄的驱动力矩,很简单的去查下手册或者教材,不懂再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速度不高,可以忽略惯性力,但要考虑摩擦阻力,这是经典的已知负载阻力求曲柄的驱动力矩,很简单的去查 ...

大佬,我有个数据写错了,转速是15rpm,那T=4000*0.015=60NM,P=T*n/9550=60*15/9550=00.094KW。这样对吗?
还有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曲柄滑块机构要做偏心?
我这边惯量没算,这是不是也要算的?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有个数据写错了,转速是15rpm,那T=4000*0.015=60NM,P=T*n/9550=60*15/9550=00.094KW。这样对吗 ...

这样算不对,如果想详细讨论,建议还是完整的把已知条件和要达到的目的图文并茂的形式表述清楚,以免没前提条件下的耍流氓式分析评价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算不对,如果想详细讨论,建议还是完整的把已知条件和要达到的目的图文并茂的形式表述清楚,以免没前 ...

那大佬有相关的手册或者教材了?我百度了这方面的资料不太多
或者我用齿轮齿条的话,那上面计算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佬有相关的手册或者教材了?我百度了这方面的资料不太多
或者我用齿轮齿条的话,那上面计算可以吗? ...

教材就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手册撒,图片建议把要压住的功能表达清楚再提供已知条件

网友:
参考肘夹的功能,你只需将手推的那个转变成电机旋转就行了,其它结构采用增力+死点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