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夹爪+自锁机构...请教大佬们

楼主(2022-06-13):
平行夹爪+自锁结构,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的

网友A:
平行夹爪与一个自锁气缸串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行夹爪与一个自锁气缸串连起来,

兄弟  自锁气缸 有推荐的不(单作用气缸不行)谢谢

网友B:
不知道具体应用和要求,如果自锁失效后果比较严重,机械自锁比较好;如果后果不是很严重且自锁时效比较短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中封电磁阀实现闭气式的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具体应用和要求,如果自锁失效后果比较严重,机械自锁比较好;如果后果不是很严重且自锁时效比较短的 ...

现在是成本考虑   计划去掉 中封  让夹爪机构自带 自锁

网友:
通过气路就可以实现,但不知道你夹的产品重吗?如果不重用SMC先导式单向阀

网友(2023-11-21):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成本考虑   计划去掉 中封  让夹爪机构自带 自锁

lz最后如何选型,实现自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具体应用和要求,如果自锁失效后果比较严重,机械自锁比较好;如果后果不是很严重且自锁时效比较短的 ...

建议换自锁的电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