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孔的深度规公差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22-06-13):
已知某产品图上螺纹底孔深度要求是21.4±0.6,深度规公差如下图。请教深度规深度和公差是如何确定的?
(我已经找到答案了,有一个标准的表格,根据基本尺寸和公差,可以查询到深度规的公差。谢谢各位!)

网友:
你这图纸设计的不对啊

网友:
深度规不应该两个么?一个最低深度,一个最高深度?

网友A:
规和工件不是很配套吧?这规的检测范围应该是21.6±0.6吧?

补充内容 (2022-6-13 13:38):
顶上的那个机构是调整测量长度的嘛?把21调整成20.8是不是就算能用了。

网友(点评):
1.2的台阶就是用来快速确定通端和止端的;照这个图纸做,做2付,当中间的芯棒分别靠近1.2的两个端面时,再锁紧螺丝就行

网友:
借助百分表,设计一个深度规,直接量出具体数值

网友:
找到几个深度量规相关的标准,但下载链接没找到,供参考。如果有下载到相关标准,希望能分享一下

网友:
21.4±0.06

网友B:
这把规的设计是值得讨论的,我不能立马说他错误。
21.001 是怎么确定的?一般的,应该设计为21.4-0.6=20.8
可能被测公差比较大,设计师收严了公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和工件不是很配套吧?这规的检测范围应该是21.6±0.6吧?

补充内容 (2022-6-13 13:38):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把规的设计是值得讨论的,我不能立马说他错误。
21.001 是怎么确定的?一般的,应该设计为21.4-0.6=20.8 ...

因为螺纹底孔钻有个角度,所以需要用三角函数算出一个高度差。这个高度差就是0.201,再加上20.8,就等于21.0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螺纹底孔钻有个角度,所以需要用三角函数算出一个高度差。这个高度差就是0.201,再加上20.8,就等于2 ...

如果是考虑了这个因素。
从尺寸看,猜想是M6的螺纹底孔,这要涉及到是攻丝前检,还是攻丝后检。
比如攻丝前,假定预钻底孔尺寸是5mm,按照标准118°的钻头,计算得出补偿值是0.04.
具体我就不知道这里是怎么得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考虑了这个因素。
从尺寸看,猜想是M6的螺纹底孔,这要涉及到是攻丝前检,还是攻丝后检。
比如攻 ...

我已经找到答案了,有一个标准的表格,根据基本尺寸和公差,可以查询到深度规的公差。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