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机构是否可完成动作

楼主(2022-06-13):
  如图所示,螺杆是否能完成连杆机构的升降

网友A:
这个结构貌似自由度比较多,如果楼主向竖直升降基本不可能。

网友:
直接齿轮齿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貌似自由度比较多,如果楼主向竖直升降基本不可能。

是的,没办法保证V块水平升降,中间要加导杆,类似结构就是汽车千斤顶,我想变下形看能否实现

楼主:
考虑过齿轮齿条加棘爪实现快速升降,问题是小距离微调齿距太小

网友:
这个东西估计不行,手动摇起的时候负载过大会卡死在滑槽里

网友B:
有一种汽车换备胎的东西,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C:
白色的夹爪在螺杆的转动下绕着主轴体那个连接点旋转,然后夹爪自身会绕着那根插销旋转。。。

网友:
丝杆+螺杆

网友D:
托块与连杆中间是活动的,不能保持水平

网友:
大概率是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汽车换备胎的东西,可以借鉴一下

我修改了一下结构

楼主:
我修改了一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的夹爪在螺杆的转动下绕着主轴体那个连接点旋转,然后夹爪自身会绕着那根插销旋转。。。

我修改了一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托块与连杆中间是活动的,不能保持水平

我修改了一下结构

网友:
修改后的结构上,那个竖轴上的滑块滑孔轴向长度太短了,滑块孔长的轴向长度起码得是现滑块孔长度的7-8倍,否则V铁上下移动时会卡死。

网友:
会不会卡住啊?

网友:
导向加宽,动力源,我觉得你可以采用第一种方案中的螺纹结构。

网友:
算下自由度,看看自由度是不是1

网友:
借用M***的图来说明一下,齿轮转动驱动齿条轴升降,齿条轴用轴套或直线轴承固定,可以水平驱动,也可以旋转齿轮驱动。

网友:
修改完的图也会卡死,因为受到侧向力,为什么不用标准件?有丝杠升降器卖啊

网友:
V块不能保持水平

网友:
角度比较小的时候不会自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