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末端电机和末端执行器之间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2-06-13):
如图,如果要在电机输出和一个轴连接,那么中间通过连接法兰连接,但是这个连接法兰怎么和电机轴固定呢?
现在想到的是:由于电机轴端面有个螺纹孔,通过这个螺纹孔和法兰固定,或者在加个顶丝固定。
但是总觉得这样不太靠谱。各位有没有什么想法,分享一下么?

网友A:
再加上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上键

我想知道联轴器和电机的轴向固定方法有什么好的推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轴器

我也知道联轴器。现在想的是联轴器和电机怎么轴向固定。🌝

楼主:
我这个样子可以不?

网友:
楼主这是想把那个轴直接带负载了,不想那个轴再做固定了?否则,你直接用联轴器就行啊,那个轴你做支撑件的时候限位啊。你现在表达的明显就是想一物多用。机械上这样是不大允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联轴器。现在想的是联轴器和电机怎么轴向固定。🌝

怎么个轴向固定法,图解?

网友(2022-08-18):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轴向固定法,图解?

有轴向力么?只传递扭矩轴向不用顶住啊

网友:
这也太简陋了,个人做出来玩玩直接法兰机米顶着用,长时间会松。正常情况应该上交叉滚子轴承,减速器内的轴承不应该受力。

网友(2022-10-30):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样子可以不?

不行,把在法兰中间开键孔,套在电机轴上,轴向固定用电机轴端的螺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