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六角螺丝脱扣了怎么办

楼主(2022-06-14):
如标题六角扳手已经拧不了 不吃劲。怎么能取下来?

补充内容 (2022-6-14 15:18):
图片已经发上来了。求各位大神出出主意看还有没有办法

楼主:
大佬们 有没有尽可能安全的方法。2.5的螺丝,现在是卡在镗刀和延长杆的连接处,暴力破掉的话担心损坏延长杆。。。。。还有最主要的问题我没有焊。。

网友:
垫块橡胶,换个新六角试试

网友A:
那麻烦了,滑扣顶丝最难了。

网友:
|台湾立奇RBH发表于 06-14 09:27大佬们 有没有尽可能安全的方法。2.5的螺丝,现在是卡在镗刀和延长杆的连接处,暴力破掉的话担心损坏延长杆。。。。。还有最主要的问题我没有焊。。
气割有没有,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麻烦了,滑扣顶丝最难了。

要对螺钉施加一个向外的力

网友:
把扳手焊接在螺丝上不就拧下来了嘛

网友B:
我们用钳子吊住刀片螺丝拧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钳子吊住刀片螺丝拧下来

能说说具体中没操作么

网友:
你上个清晰的图片呀,大家才好帮你想办法。

楼主: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扳手不吃劲。目前用了打胶,砸。两种方式

2

2

1

1

网友:
用钻头钻了把

网友:
氩弧焊点焊取下来吧。或者用电火花重新做个六方。

楼主:
已经取下来了,方法是利用大号花六角扳手砸进去拧下来的。谢谢各位参与。如果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尝试下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