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铆螺母标准

楼主(2022-06-14):
这种头部六边形,而且是小沉头的,看了下国标17880几种,没有这样的
这个是厂家的标准吧?

网友A:
这个别看国标了,根据产品选用哪种型号的铆螺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别看国标了,根据产品选用哪种型号的铆螺母吧。

主要是这个六边形沉孔,钻孔怎么搞?数控?
估计是建模的人没有见到实物,瞎搞的模型

网友B:
数控冲孔,压螺母,厂家有啥型号用啥型号,一般都有规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六边形沉孔,钻孔怎么搞?数控?
估计是建模的人没有见到实物,瞎搞的模型

我这个是侧面的封板也是六角铆螺母,防止跟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侧面的封板也是六角铆螺母,防止跟转

一般是你这样开孔是对的,但是如果螺母确实是我截图这样,沉头是下不去的,所有我初步判断是建模的人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冲孔,压螺母,厂家有啥型号用啥型号,一般都有规格的

仅仅冲孔是不行的,头部沉不下去呀,你看我截图云线头部那个造型,
六边形还带斜角,可能模型错了

网友(点评):
X宝里买压铆螺母的商家那么多,问问就知道了,有些开圆孔的,不要开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仅仅冲孔是不行的,头部沉不下去呀,你看我截图云线头部那个造型,
六边形还带斜角,可能模型错了

那个模型只能参考,实际没有这样的。如果一定要做沉孔的改压铆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模型只能参考,实际没有这样的。如果一定要做沉孔的改压铆螺母

对的,这个建模有问题的,我不管了,开孔六边形就好了

网友C:
对于LZ这种使用场景,个人更推荐卡式螺母。
就是机柜前面固定机箱用的那种,开孔是方孔,M5、M6的都有。
好处有,方孔相对六边形好加工,手工安装不需要拉铆枪,有浮动量对焊接机架的尺寸精度要求不高,万一坏了方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LZ这种使用场景,个人更推荐卡式螺母。
就是机柜前面固定机箱用的那种,开孔是方孔,M5、M6的都有。
 ...

感谢老兄,可是用哪个不是我决定的

网友D:
找几个品牌的问问 AVK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几个品牌的问问 AVK什么的

谢谢兄弟,什么品牌,也不是我负责 ,先不管这些细节了,主管说了就开六边形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什么品牌,也不是我负责 ,先不管这些细节了,主管说了就开六边形孔就好了,

特倍孚,六角开孔枪,这个电池托盘用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