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钢板叠加钻孔问题

楼主(2022-06-14):
请教各位大拿,6MM的Q235B钢板上需钻大量的16.3MM的孔,目前是5层钢板叠加用麻花钻进行钻孔,但效率太低,是否有什么加工刀具或工艺可以提高加工效率,加工设备是数控钻床,谢谢!

网友A:
直接激光割不好吗?快精度好高。

网友:
冲压

网友(点评):
6mm冲压的话不会产生塑性变形吗

网友:
批量小的话激光比较合适

网友B:
肯定是激光割啊,精度要求不严可以用数控等离子割。以前我们公司也是几张板焊起来钻孔,二百来个孔他们得钻四五天,照二百块一天,光人工费就得一千块钱。后来外协出去,人家做的精度又高速度又快,加工费也很便宜。

网友:
换热器板?目前有多头钻床,可以采用快速钻。

网友:
3楼4楼都可以,看量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拿的回复,加工的是换热器的支板,约半平方米的板上要加工300-400个16.3mm的孔,厂里有激光切割机,试下来精度不行,不知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快速钻是什么?麻烦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量大用自动送料冲床,几块就激光切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激光割啊,精度要求不严可以用数控等离子割。以前我们公司也是几张板焊起来钻孔,二百来个孔他们得钻 ...

关于激光切割,麻烦能再详细指教一下吗?板厚6mm,加工的孔的尺寸为16.3mm,工差是+0.1mm,材料是Q235B,孔的中心间距是22mm,也就是说这个板上的孔非常密集,激光加工可以实现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激光切割,麻烦能再详细指教一下吗?板厚6mm,加工的孔的尺寸为16.3mm,工差是+0.1mm,材料是Q235B, ...

激光的精度不是±0.5嘛,你这个±0.1达不到的吧。

网友:
皇冠钻或者合金钻头可以了

网友:
|summer_Yantai发表于 06-14 11:20
关于激光切割,麻烦能再详细指教一下吗?板厚6mm,加工的孔的尺寸为16.3mm,工差是+0.1mm,材料是Q235B,孔的中心间距是22mm,也就是说这个板上的孔非常密集,激光加工可以实现吗? 谢谢!

肯定可以,只是公差达不到收尾处有棱角,以前做锅炉隔板也是用激光打的,

网友C:
|summer_Yantai发表于 06-14 11:15感谢各位大拿的回复,加工的是换热器的支板,约半平方米的板上要加工300-400个16.3mm的孔,厂里有激光切割机,试下来精度不行,不知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快速钻是什么?麻烦能指教一下。谢谢!

支板不是和管板一起叠加加工的吗???还需要单独钻隔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板不是和管板一起叠加加工的吗???还需要单独钻隔板?

支板和管板加工孔径不一样的,管板16.05,支板16.30,是无法放在一起加工的。

网友:
不清楚孔有多密,小批量固定孔径,转塔冲床也可以的吧。

网友:
还是激光吧,最重要的要控制变形。

网友:
判断楼主是批量工件。
6MM厚度,16.3MM孔径,Q235,在冲切擅长的范围内。
精度高,效率高,损耗低。
废料价格高点的时候,冲下的圆片抵加工费就差不多了。

网友:
京东有卖多孔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激光割不好吗?快精度好高。

激光有厚度限制吧
一块一块分开加工 效率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激光割不好吗?快精度好高。

激光最后只能切到18.而且越厚,切割表面粗糙度越差

网友:
数控钻,批量化工件。

网友:
换热器板就是采用多头管板钻床加工的。3、5、7个头都有,数控编程。

网友:
量少激光割,量大冲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拿的回复,加工的是换热器的支板,约半平方米的板上要加工300-400个16.3mm的孔,厂里有激光切割 ...

找外面的公司精度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激光切割,麻烦能再详细指教一下吗?板厚6mm,加工的孔的尺寸为16.3mm,工差是+0.1mm,材料是Q235B, ...

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