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延申位置度,有没有懂这个的设计专家

楼主(2022-06-14):
有没有相关的设计标准,可以查询到延申多长位置度定为多少。谢谢!

网友A:
延伸公差带,看图纸标注啊,如果需要检查延伸部分的位置度,图纸会标注延伸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伸公差带,看图纸标注啊,如果需要检查延伸部分的位置度,图纸会标注延伸的长度

我说的是设计标准。。。

网友A:
延伸公差带只是测量延伸后所在位置的位置度,标准还是GB80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伸公差带只是测量延伸后所在位置的位置度,标准还是GB8069

答非所问呀兄弟。我问的是设计规范。假设你现在是产品设计工程师,现在有一个M6的螺纹孔,延申50,延申位置度应该标注为多少?另一个M10的螺纹孔,延申150,延申位置度应该标注为多少?你懂了我的意思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非所问呀兄弟。我问的是设计规范。假设你现在是产品设计工程师,现在有一个M6的螺纹孔,延申50,延申位 ...

确实搞错了,以为你问螺纹延伸公差带的位置度检测规范。
鸡同鸭讲了。
按你现在说的,我不知道。
我只看到产品图纸直接标注的螺纹孔延迟尺寸后的位置度。
至于这个怎么规范的,我不不知道。
抱歉了。

网友(2022-09-17):
延伸后的位置度,是根据产品的实际使用要求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