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材料的软水管寿命最长?

楼主(2022-06-14):
RT,请问目前市面上卖的哪种材料的软水管寿命最长,想用来做水冷散热的

网友:
水冷散热用软水管不太合适吧,导热性差

网友:
这不整几根铜管 弯一弯

网友:
PFA管,但是死贵

网友:
服务器液冷的话,我们推荐客户使用Parker的PUSH-LOK配合CPC快插接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