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工具里插入的图片怎么裁剪?

楼主(2022-06-14):
草图工具里插入的西瓜切开的图片,怎么裁剪后放到左边建模上?
谢啦!
备注:不能用其他的图片裁剪工具。

网友A:
你如果是想把左边的模型弄成西瓜效果的话应该用贴图方法来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是想把左边的模型弄成西瓜效果的话应该用贴图方法来装饰。

谢谢,看来只能用贴图方式,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