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刻字底部发光是用什么灯做的?

楼主(2022-06-14):
请教一下大家,像这样的发光字是用什么做的,某宝搜索什么关键字?
要求:经济实惠,标准化

楼主:
钣金刻字,底下有一块发光的灯,就是不知道这个灯是哪里买的,某宝搜索什么关键字?

网友:
激光打标机嘛

网友A:
亚克力 激光刻字  下面布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 激光刻字  下面布置灯

有没有标准的东西可以买的,钣金的字自己刻好,底下一装这个灯就可以了那样的

网友:
里面放一块雾化的半透明板,在去买个带插头的铝槽灯撞里面),灯表面离半透明板一点距离,距离自己调节,看起来均匀就可以了,颜色自己选,便宜,想可靠就把灯买好点

网友:
广告发光字:按字体排版冲孔,然后激光切割,在孔里安装LED灯珠,数字字体罩或亚克力(根据要求)---大概这样吧,我旁边一堆做这类型的小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