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干拉动到一定位置不向上走,向右变形

楼主(2022-06-14):
大神帮分析一下:推杆快拉完时,挡板不往上走了,向走发生形变的原因。结构如图

网友A:
向上的分力不够了,材料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上的分力不够了,材料力学

上下移动总体重量在4kg,材料受力分析没有变形的(横向受力400N)

网友B:
很有可能是两个导杆不均衡导致阻力变大,留的余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两个导杆不均衡导致阻力变大,留的余量不足

好的谢谢,我去找弹簧解决向上的分力

网友:
你用motion分析一下啊,这个结构看上去不太靠谱,还不如直接来个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不是自锁了么

网友:
设计结构不对,而且通过力的分解后FX的力大于FY的力,所以会向X方向拉阻挡闸门,结构需要优化,可以考虑增加铰链间增加一个杠杆机构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