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循环换向用什么阀?

楼主(2022-06-14):
大佬们,液压控制遇到一个问题,为了控制摆动油缸(可180°正反旋转),频率每隔1-2s换向(正反转循环切换)
原理应该是P口先给高压液压油到A口,B口回油到T口;1-2S后再给油到B口,A口回油;然后循环上述操作。
现在能想到的解决方案是用两位或三位四通的电磁换向阀,再用电路控制电磁铁周期性给电。
请教大佬们有无更优方案,特别是适合狭小空间用的控制阀?或者说有没有专门用于高频率自动换向的阀?

网友A:
不是太懂,我就随便提提,高频换向的冲击问题,电磁阀的线圈发热问题,以及溢流损失是否加蓄能器的问题

网友B:
力士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懂,我就随便提提,高频换向的冲击问题,电磁阀的线圈发热问题,以及溢流损失是否加蓄能器的问题

谢谢回复,安装环境是φ100以内的狭长空间,蓄能器不知道有没有适合的产品,冲击和线圈发热问题确需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士乐有

谢谢回复,我找找力士乐资料,不知道产品名称叫什么

网友:
你找一下液压破碎锤的原理图,里面有自动换向的换向阀

网友C:
你找一下液压破碎锤原理图,里面有个换向阀比较适合,供参考

网友B:
1-2s换向不算高频,比例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一下液压破碎锤原理图,里面有个换向阀比较适合,供参考

感谢回复,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s换向不算高频,比例阀就行了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安装环境是φ100以内的狭长空间,蓄能器不知道有没有适合的产品,冲击和线圈发热问题确需考虑
 ...

可以设计成电磁插装阀换向,空间可以较小,不知流量要求多高139624722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设计成电磁插装阀换向,空间可以较小,不知流量要求多高13962472225

正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谢谢!

王总抬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