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求大佬门指点指点

楼主(2022-06-14):
(图片)

网友A:
导向槽搞成和链条近似的形状,简称喇叭口,且导向槽由大到小缩紧。

网友(点评):
另外,你的字,和我有得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向槽搞成和链条近似的形状,简称喇叭口,且导向槽由大到小缩紧。

网友:
lz用的是这种?

网友B:
导槽与链轮输出切点不在同一直线上,没有转弯被动轮肯定会晃动且导槽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槽与链轮输出切点不在同一直线上,没有转弯被动轮肯定会晃动且导槽不耐用

转弯被动轮 我装两个模拟一下 谢谢大佬

楼主:
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槽与链轮输出切点不在同一直线上,没有转弯被动轮肯定会晃动且导槽不耐用

同意,不耐磨

网友:
lz的链条悬吊重物,应该是弯板链吧,例如常见的喷涂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