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怎么处理才能减少其吸热?

楼主(2022-06-14):
本人最近开发一台非标设备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设备上的金属部件(60x60方管机架、45#板、铝板等)要怎么表面处理才能减少其吸热?因为整个设备占地尺寸约长x宽=7米 x 4米,放置在步入室(高低温试验室)考虑步入升降温速度,设备上已尽量使用非金属材料,但是必要的金属材质要怎么处理才能减少其吸热呢?

网友:
放在无尘室

网友:
用木头做机架吧

网友(点评):
泡沫塑料更好。

网友:
表面铺上岩棉、陶瓷纤维毯,再包镀锌薄钢板固定住

网友:
加外挂空调对着设备吹

网友A:
金属构件若不影响安装的话,其表面可做包胶涂覆处理,功能类似加一层隔热层。

网友:
简单处理的话就是表面喷塑,热传导速率会降低很多。

网友B:
包裹隔热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裹隔热棉

隔热棉太厚了,网上最小都5mm,有些位置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构件若不影响安装的话,其表面可做包胶涂覆处理,功能类似加一层隔热层。

请问包胶涂覆什么材料,要求外观是黑色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黑色呢?明显黑色吸热能力更强啊。用本色或者浅色不行吗?个人浅见,如有不妥请见谅!

网友:
这种测试不是应该对治具先做预热处理吗?
靠缓吸热可能做隔热棉,就是治具会比较丑陋了
其他的表面处理性价比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