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镜像后钣金展开误差这么大

楼主(2022-06-15):
第一张图为镜像后展开图 第三张是原件展开图,怎么会误差真么大啊?

网友A:
差一点可以理解,这是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一点可以理解,这是搞错了吧

要是搞错了就好了,关键是折叠后是直径325。

网友B:
这肯定是你 自己理解图形有误啊,拿弧长自己就可以校正出哪个错了。跟镜像没关系。

网友C:
径向的锥帽的小直径和原锥帽的小直径尺寸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径向的锥帽的小直径和原锥帽的小直径尺寸一样吗?

模型一样,展开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是你 自己理解图形有误啊,拿弧长自己就可以校正出哪个错了。跟镜像没关系。

我是说镜像后零件尺寸没问题,  这个镜像零件的展开图问题很大。想问有没有碰见这种情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型一样,展开不一样。

有意思,我自己试了一下,好像没有你遇到的情况。
而且镜像设置里也没啥可以设置的。
删除之后重新镜像也是同样的问题吗?软件重启呢?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xJG_1R98Abhpbmp0I39EQ?pwd=tlx9
提取码:tlx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我自己试了一下,好像没有你遇到的情况。
而且镜像设置里也没啥可以设置的。
删除之后重新镜像 ...

我试一下删除镜像重新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我自己试了一下,好像没有你遇到的情况。
而且镜像设置里也没啥可以设置的。
删除之后重新镜像 ...

删除镜像的操作,再次进行镜像操作,展开没问题。